简单几步骤华为悦盒pojie为安卓网络机

楼主(2016-12-17):
前不久升级光纤宽带,电信送了个光猫和华为悦盒(华为悦盒配置还算不错,但是不pojie的话,除了看iptv基本没卵用,又但是iptv的节目大部分要付费才能看)。
下面作为一个小白,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pojie华为悦盒。
pojie准备:
网线一根、电脑一台、U盘(或插入了sd卡的读卡器,且必须格式化为fat32格式。如果你没有U盘或存储卡,拿安卓手机做存储设备也可以,手机内存一般都是fat32格式的,所以不用格式化也千万不要格式化,不然手机变砖别怪我没事先说明)。

欢迎加入华为悦盒pojie交流群:549081853
1 用电脑下载工具

下载后解压得到这两个文件

2 把手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usb调试打开大容量存储设备
我的电脑里面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

然后把刚才解压的两个文件复制到可移动磁盘里以后,拔掉数据线。

3 把电脑ip设置为192.168.1.2
设置方法为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

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以后,弹出网络连接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本地连接,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窗口里面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

点击属性,在弹出窗口中按照下图修改以后点确定

启动方式:控制面板-程序-启动或关闭windows功能,找到telnet客户端勾选并确定

盒子连接电视机(连接方法自己看什么书,先不要接网线)

遥控板点设置键,进入盒子设置界面选择更多

进入以后选择装备测试,装备测试的操作码为131022

点确定

手机数据线连接华为盒子黑色的那个usb接口,开启大容量存储设备

盒子插入网线

电脑开始菜单那里搜索cmd,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打开后输入
telnet 192.168.1.1

输入登录名root
password:这里直接回车键
出现Welcome to HiLinux

现在挂载手机存储
#后面输入 mkdir -p /tmp/udisk 以后回车仍然出现#号
在出现的#号后面输入 mount -t vfat /dev/sda /tmp/udisk 回车
接着在新出现的#号后面输入执行root脚本的命令 sh /tmp/udisk/rootv9u.sh 回车,出现done则pojie完毕

pojie完毕后拔掉盒子上面的手机数据线在新出现的#号后面依次键入以下命令来退出并重启机顶盒
su
/root/factoryexit
exit
reboot

机顶盒重启,电视出现选择屏幕的画面,选择当贝桌面,始终

网友A:
电信送送这个盒子 只能用有线不能用无线 诸多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送送这个盒子 只能用有线不能用无线 诸多限制

电信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联通我们这里的是华为的,可以使用无线也可以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