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REV1.3 进启动程序USB不能用圆口可以用进去系统USB也不能用

楼主(2016-12-17):
GA-G41MT-S2REV1.3进启动程序USB不能用圆口可以用进去系统USB也不能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测下U口供电和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U口供电和阻值

都正常,进BIOS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U口供电和阻值

南桥8280 1GB

网友B:
论坛有这主板的图纸,测量下这个板子的USB_OC#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是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这主板的图纸,测量下这个板子的USB_OC#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是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都有的,进去启动程序量电压,振荡都有,就是不能用

网友:
有同伙遇过吗,有遇过帮帮忙指指点,客户加急了

网友:
干IO就好了

网友:
你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