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华硕k43sv 3.0 开机灰屏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2-17):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 :阿虎
维修心情:一般
维修故障: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

维修时间:2016.12
板号:k43sv 3.0

........................................废话不多说..................................................................
     前几天修的机器,接机省略....拆机省略.....故障是灰屏 外接正常 没拆机之前换了屏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掏出主板,发现别人修过,刷过bios  既然别人刷过一次 那我在刷个工厂的试试 ,刷了涛声依旧,那就继续查主板吧,既然外接能亮 主板上大的电压应该都基本正常,先查屏线接口 19v正常 开启正常 adj正常 那就在查下显卡模块的供电  显卡下面的小电感测试了好几个都有电压,到饭点了,.................................................................................................................................................................................................................吃完饭 继续开始修,,,,也许是运气好吧 万用表在二极管档上面 无意中测显卡边上的一个电感发现无穷大,心想小样 应该就是你了 ,于是打开点位图看了下是 IFPAB_PLLVDD 显卡模块的供电  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 直接干掉这个电感打阻值发现阻值正常 一坨锡上去 在开机试了下 发现亮是亮机了 好像老是重启三次才能亮机  这个是k43系列的通病了 刷usb3.0程序 后 开机完美亮机 秒亮

最后发现 电源接口也不松动 直接换了一个 ok
        一个简单的案例送给大家 顺便在祝自己生日快乐

 会员10343122元2023-2-9 06:24

网友A:
这个故障太易误判了

加分 生日快le……

网友B:
这个灰屏还真容易误判

生日快乐 红包拿来

网友:
灰屏还真容易误判

网友:
灰屏好像华硕挺多的。。学习啦

网友:
这是显卡模块缺电压

网友:
故障太易误判了

网友:
这个灰屏还真容易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太易误判了

感谢加分 谢谢 同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灰屏还真容易误判

生日快乐 红包拿来

应该你给我红包吧

网友:
灰屏是挺容易误判

网友:
没有经验的肯定以为是屏线或者屏有问题

网友C:
生日快乐  这日子还不忘发帖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生日快乐  这日子还不忘发帖呢

是啊 晚上打算出去吃个饭

网友E:
我要是不注意,我就直接干显卡了。不过一般我先加热一下,如果可以再干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 晚上打算出去吃个饭

吃个饭喝个酒一嗨皮不耽误明天继续发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个饭喝个酒一嗨皮不耽误明天继续发帖哈哈

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不注意,我就直接干显卡了。不过一般我先加热一下,如果可以再干显卡。

对一般是想干显卡了

网友:
学习了,加点分。

网友:
超赞 灰屏的太多原因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

网友F:
祝楼主:生日快乐,生意兴隆。

网友:
你这运xjm气也太好了吧,哈哈那个电阻,说下

网友:
原来如此,电感惹的祸

网友G:
“重起三次才亮刷USB3.0”。这是刷BIOS吗

网友:
我是坑定是先考虑屏的

网友:
二修感觉楼主这是秒杀呀

网友H:
生日快乐   这个机器的显卡好像是更主板分开  用的跟内存一样的安装方法是不是?

网友:
南阳黄牛 泌阳驴  固始鸡

网友:
还没遇到过USB BIOS有问题的,下次遇到刷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每个主板的USB3.0都有程序

网友I:
k43系列的通病了 刷usb3.0程序,是带USB3.0的BOIS程序吗。

网友:
够细心,生日快乐。

网友:
这个电感坏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祝楼主:生日快乐,生意兴隆。

谢谢你的祝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起三次才亮刷USB3.0”。这是刷BIOS吗

刷usb 3.0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生日快乐   这个机器的显卡好像是更主板分开  用的跟内存一样的安装方法是不是?

怎么可能 又不是老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k43系列的通病了 刷usb3.0程序,是带USB3.0的BOIS程序吗。

是撒 一般的64kb

网友:
挺不容易的啊

网友J:
这个机如果不仔细用心的话,还真容易大动干戈,还好楼主留心了,背后却是经验的沉甸,赞一下,维修不易,用心维修更不易!

网友:
USB3.0怎么刷程序

网友K:
修了手机才知道笔记本的分析太复杂;修了笔记本才知道手机手工要牛,基本没有理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了手机才知道笔记本的分析太复杂;修了笔记本才知道手机手工要牛,基本没有理论分析。

手机也有理论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如果不仔细用心的话,还真容易大动干戈,还好楼主留心了,背后却是经验的沉甸,赞一下,维修不易,用 ...

用点心 就好

网友:
喝刷bios一样

网友L:
生日快乐  红包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生日快乐  红包拿来

应该你给我的才对吧

网友:
要是一般都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找,,好多都务杀了,,

网友M:
版主,生日快乐啊!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版主,生日快乐啊!给你加分

感谢加分啊

网友M:
不客气,分享经验就是美德。我也感谢你给我的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客气,分享经验就是美德。我也感谢你给我的支持和加分!

看帖就要加分 出来混的  都互相加

网友:
显卡少电压

网友:
这个靠细心眼力呀 呵呵

网友:
版主出品必属精品,显卡缺供电引起的灰屏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N:
刷usb3.0程序 ????  没懂

网友:
细心+耐心=成功   已赞!

网友O: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复制粘贴有意思

网友:
来加点分顺便蹭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刷usb3.0程序 ????  没懂

usb3.0接口附近有个64kb的bios芯片

网友:
对于高手而言,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判断故障的方法是很好的,很值得我好好学习,测试电感的电压和通断,电感坏了,外观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加分送上 高端快速修理

网友:
如果不是偶然碰到这个电感,楼主会不会下一步就干显卡了呢?

网友:
简洁,明了。功力深厚。

网友:
建议把电感补上

网友:
受教了·经验维修和原理维修结合啊···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很多啊,楼主厉害  加分

网友P:
虎子生意不错,细心决定成败,还有USB3.0程序会影响亮机!!

网友Q:
刷usb3.0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干显卡。。。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华硕 灰屏   有个电感的1.8V 没有过去 好像是给桥的   电感腐蚀了 换了就OK 了

网友:
电源口也是通病啊,修了不知多少了

网友:
Thanks!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好弄

网友:
估计就是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刷USB3.0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刷u口3.0是什么意思

网友R:
有时候 运气决定一切 不过前提是要有技术

网友:
可以呀,就得一步步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虎子生意不错,细心决定成败,还有USB3.0程序会影响亮机!!

是重启三次来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刷usb3.0程序是什么意思??

前面解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时候 运气决定一切 不过前提是要有技术

运气好 修的快

网友:
很容易就搞显卡了

网友S:
你的饭点怎么可以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的饭点怎么可以辣么快

节奏就是要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你这个能修好是9分实力+1分运气!

网友T: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运气又好、真赞!!!!

网友U:
这样修一下能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运气又好、真赞!!!!

运气好吧  思路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样修一下能收多少米,

一顿饭钱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虎子生意不错,细心决定成败,还有USB3.0程序会影响亮机!!

一般一般吧

网友:
不错,我现在修到一台联想的很奇怪

网友:
这个习惯先加焊·····好少遇到电感坏的

网友:
开机不显,然后接上外接屏显一下内屏,就没了,不打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打完后进系统不显

网友:
修到我都无语了

网友:
兄弟给你加分了不错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一般这故障估计难查

网友V:
usb3.0怎么刷  和BIOS一样吗

网友W:
楼主运气好,要不然换了显卡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usb3.0怎么刷  和BIOS一样吗

单独的一个64kb芯片 和刷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运气好,要不然换了显卡就郁闷了

运气一般吧

网友:
刷USB3.0程序,指的是哪个?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好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

帮忙加分哦

网友:
学习了,下次用上,

网友:
我是来祝楼主生日快乐的。。。谢谢分享。

网友Y:
这个应该是是上家弄的     这块灰屏  有时候  会是显卡   显存

网友:
这样重启的机器,好多都是USB3.0那边的问题,遇到好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应该是是上家弄的     这块灰屏  有时候  会是显卡   显存

那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淡定+运气,666

网友Z:
LZ 刷usb3.0程序  什么个什么程序呀

网友:
这个真是靠运气了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Z:
LZ 刷usb3.0程序  什么个什么程序呀

usb3.0的程序

网友AA:
很经典,学习啦!!

网友:
修得不错 仔细 到位 分析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很经典,学习啦!!

哦哦哦,知道了

网友:
也是运气好啊  楼主 不过技术也可以  那个通病我没遇到过

网友:
真问题也是给运气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