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广告机的液晶屏改成电视用

楼主(2016-12-17):
有两个42寸的广告机,里面装的是单片机的电脑主板,几乎没有视频输入接口。客户想把它改成电视用,让我试着弄一下。我手里只有小尺寸液晶屏改电视的通用驱动板,供电、信号都好弄,就是屏线不知要怎么处理。看屏的PDF,似乎是“双10位”的屏线(即12对线-2对时钟=10对数据);但实际数了下,蓝白交叉线只有10对,10对减去两对的时钟,正好是8对——似乎和普通的双8线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屏参数里的其他两对呢?难道时钟没走交叉线,走黑色的细线了),不明所以。请问高手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有现成的改装驱动板或者屏线吗;如果没有,我这种小通用驱动板能否支持,要怎么跳线?谢谢了!!

这是原先单片机电脑主板的屏线接口

这是屏幕的型号

这是屏线接口

这是逻辑板的接口

这是该42寸屏的PDF

这是我欲改装的通用双8位驱动板
附件是屏幕的PDF文档

网友:
这好办按着屏型号 淘宝搜 有卖的

网友:
原屏线的屏供电脚位和通用板的供电脚位不同,最好再买条通用板的配屏线。

网友A:
从接线看,这个指定是双8位屏

zpz

网友:
淘宝有改装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接线看,这个指定是双8位屏

大师你好,按屏型号淘宝上搜到了这种屏线,这种直接接在通用驱动板上可以用吗?

网友:
屏电源线没接错 可以试下 双8线 能不能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屏线买到了,型号FI-RE51S-HF,通用高分屏线。数了一下,和原装屏线屏幕侧的信号线接法一模一样的,除了3根地线位置不一样,这个不影响。接着刷写程序,问题就来了。

图像整体上是对的,但是有重影,导致大点的字边缘毛糙,小点的字挤成一团看不清了,画面整体清晰度就不高,看着不舒服。我从网上又下了几个我这种驱动板的程序,刷上去都一样的问题。但菜单是不虚的,字体完全正常。这一点就排除了屏线,所以新屏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的这个驱动板有点老了,2013年版的,bios大小是1M的。如果买了个这两年新出的朗朗LA.MV29.P通用驱动板,能支持起这个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屏线买到了,型号FI-RE51S-HF,通用高分屏线。数了一下,和原装屏线屏幕侧的信号线接法一 ...

进总线调屏参,字体虚,你是接的什么信号呢,这与信号线的质量有关,如果是VGA信号,则分辨率不是最佳,我只能帮你这么多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总线调屏参,字体虚,你是接的什么信号呢,这与信号线的质量有关,如果是VGA信号,则分辨率不是最佳, ...

哦,是我表述不严谨,其实字体本身边缘是不虚的,非常清晰锐利,但是左右交错错开了,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图像左右重叠在一起了,看起来像虚的一样。不是信号源的问题,因为我接的是自己的显示器;而且我连接HDMI也试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我表述不严谨,其实字体本身边缘是不虚的,非常清晰锐利,但是左右交错错开了,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图 ...

液晶大屏本来是不能当电脑用的,就算是广告机,屏幕画面如果全是字符的话,有发虚或者颗粒感是正常的,液晶大屏都是当电视用,不适合当电脑用

网友B(2017-01-19):
早已改好,店里忙就一直没更新帖子,哪天把详情发一下。顾客对改装的效果非常满意。
换驱动板了。换完后才明白,朗朗那个驱动板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已改好,店里忙就一直没更新帖子,哪天把详情发一下。顾客对改装的效果非常满意。
换驱动板了。换完后才 ...

很期待期待期待期待结果!!!!

网友:
双8屏线 高分屏专用 左面供电屏线

网友:
双8的驱动板 42寸的分辨率

网友(2017-02-18):
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
换通用板就能用

网友:
今天把前面留的坑填上。
先看不正常的图像。都有严重的重影和花屏。第3张可以看到色彩过渡也有严重的问题。

网友:
然后弄好后正常的图像是这样的。

网友:
板要到专门卖液晶电视配件的店里买,他们各种驱动板都有,全是用在电视上的。以防万一当时买了两个板(另一个商量好退掉)。分别是乐华T.VST59S.21和鼎科MST6M181V2.0-B。

网友:
最终用的是乐华的板,因为是全新的。鼎科是拆机的。另外,乐华明显设计、年代上要新。
店里和网上都没有改装说明书,旺旺客服也不熟悉,主要是自己摸索,不过疑难问题可以给卖家老板打电话咨询。下面是改装要点:
1.驱动板必须接5VSB,否则时序不对,即便全板电压都出来了,驱动板也不工作。
2.驱动板有两组12V电压,+12V和+12VP,都要接。
3.程序有3M多,通过VGA编程器ISP刷的话要5-10分钟,而且刷完后图像是不正常的。但是通过U口U盘升级的话10秒钟就完了,而且可以自动识别屏幕分辨率、LVDS参数等等,一次搞定。
4.通过U盘升级程序的话,要先把遥控头接上,驱动板本身自带一个可以显像的程序,按遥控器进入升级菜单就可以刷写了。据说驱动板可以自动搜索U口更新程序,不过我没发现。(也许要按某个键)
5.驱动板功放电路24V是从电源板上接过来的,驱动板自身不产生24V。
6.进工厂模式是按遥控器“菜单”键后,按数字键1147。里面有个LVDS MAP,有12种,选不对的话就会出现重影、花屏、色彩过渡不对、屏幕不能居中等等各种奇怪现象。其中就有一个模式和我之前改装朗朗驱动板的故障一模一样。这下我就知道那个朗朗驱动板应该也是可以用的,进工厂模式改LVDS MAP就行了。菜单里还有个PANEL CONFIG-TIME MODE。图像不对时可以试着改下这里。朗朗工厂模式百度上说也是菜单+1147。鼎科是菜单+8893。
7.固定的话就用磁铁螺丝桩+AB胶固定螺丝桩,简单坚固。

网友:
其实之前朗朗驱动板没改成功,就是LVDS MAP没换的缘故。可惜回复我的“进总线调屏参”太笼统,当时我不能理解。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工厂模式是没有LVDS MAP这个选项的。等我知道了再在百度上搜,才发现知道这一点的人太多了……而且改装电视驱动板一出这个问题,都是第一个要调的参数。第一次总是会绕弯路的,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改装的话,就很轻松随意了。现在看很简单,但当初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改好后测试了下效果,还不错。U盘播放的话,一般电影格式都可以放,但是MKV格式用DTS音轨的播放没声音。测试超清的MP4,可能是压缩率太大了,也不能播放。得益于这个屏幕好,我试着播放了一个20G的超清电源,画面清晰度、色彩饱和度都是完美的,不比商场的新电视差。说明乐华这款驱动板的解码能力也是可以的。
交给客户后,效果远超他的想象,顾客非常满意,赞不绝口。

网友:
下面是全部的程序
乐华T.VST59S.21高分辨率1920

网友:
通用版买一块就可以

网友:
有那种主板有分配率那种可以跳线的

网友:
买个 29v的驱动板就搞定了  改下高压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