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 显示模糊

楼主(2016-12-17):
换了24c芯片  刷了程序   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确定不是屏问题?

网友A:
来张图,是不是有拖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张图,是不是有拖影?

没拖影,显示正常,就是颜色灰暗,

网友:
显示模糊?上图,模糊也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的

网友:
查查供电和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拖影,显示正常,就是颜色灰暗,

不接信号,你看看厂标和无信号显示正常不,信号线的问题也会差色

网友C:
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图片吗,传个图片,看你说的模糊是什么样

网友:
没图,不好说是啥问题,最好先排除一下屏问题再查

网友:
灰暗  调下亮度呢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试看,如果正常显示,说明屏是好的。

网友D:
换通用板测试屏看看。这型号碰到个是屏问题。还有个是型号是le2001wl。在有某些画面会闪屏,开显示器测试交错第2个会闪会花。是主板问题。要改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通用板点亮还是一样,不修了,给客户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通用板测试屏看看。这型号碰到个是屏问题。还有个是型号是le2001wl。在有某些画面会闪屏,开显示器测试交 ...

我改的通用的和原先得故障一样,退给客户了,修的头痛

网友:
如果菜单都是模糊的,屏的可能大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一般按一下MENU看一下菜单是不是颜色和显示正常,显示灰暗,你应该发图的,这里高手众多,但没图谁懂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