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 不过内存

楼主(2016-12-17):
技嘉M4N68T-M LE V2 不过内存没有明显坏处.量的电压正常内存卡槽236和238都有3v

网友A:
你重复发了一个贴,我帮你删了。另外这板子到底有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发了一个贴,我帮你删了。另外这板子到底有没有修好?

把这个删除吧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了。这种问题就是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