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WiFi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6-12-17):
以前老逛【迅维】,在这里学了不少知识。现在给大家分享下经验。故障是一台无WiFi的iPhone6 ,WiFi打不开,询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说摔了一下,过了几天就打不开了,初步判断WiFi可能虚汗。
拿到机器就发现手机比较轻。然后拆看发现是UMT的板子。。。不想跟客户报啥风险,马上开始干WiFi。
撬胶的时候发现wifi的胶一挑就掉。然后WiFi也冒油,怀疑是工厂修过。拆下机器后,发现焊盘有除胶的痕迹,看来果然是工厂修过,搞不好是个官换机。
直接更换WiFi模块,装机发现还是没有WiFi。拆下来打了下WiFi地脚阻值,发现全部正常。于是又换了两个,还是没有WiFi。这个时候我开始点开关于本机,查看WiFi地址,发现无WiFi地址,于是判断还是有断线的位置。

之前测量的阻值全部正常,于是开始测量阻值无穷大的位置看看有没有断线。这些无穷大的点是经过电容和CPU通信,新手一般会忽略。我们看看原厂图。

装上WiFi,然后打电容两端的阻值,看看电容到WiFi,电容到CPU直接有没有断线。通过测量,发现C0706通WiFi的一端阻值无穷大,说明短线了。
查看点位图C0706通WiFi的18脚

于是开始翻山越岭的分线补绿油

最后开机测试,WiFi完美

然后顺带看了一下,果然是官换机

欢迎各位同哈加我微信交流,18672196659,叫我红哥就可以了,我有一个自己的微信群,人不多,大概一百二十个人左右,都是修手机的同行,里面没有广告。想加入的可以微我。

网友:
PCIE总线问题

网友:
细心胆大 ~~~~~~~~~~~~

网友A:
这种问题新手很容易忽略,楼主修的时候肯定也没少下功夫吧!

网友B:
楼主很厉害啊   这要是我估计就修不上了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要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厉害啊   这要是我估计就修不上了

只要细心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细心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问题一般我是搞不了

网友:
伟大的维护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我是搞不了

理论没学到位呀,同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没学到位呀,同学

实地学的笔记本

网友D:
那个电容通wifi18脚   那18脚 也应该没有阻值吧

网友E:
怎么知道是官换机呢?小白不懂求大神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是官换机呢?小白不懂求大神讲解

umt主板并有修过的痕迹

网友F:
这种细心程度,一般机器都可以修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是官换机呢?小白不懂求大神讲解

型号为N开头,就是官换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通wifi18脚   那18脚 也应该没有阻值吧

18脚是没有阻值,所以要把WIFI装上去,然后测量电容的两端的阻值,这样就可以判断电容到WIFI有没有断线。不然一个点在正面,一个在背面,不方便测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新手很容易忽略,楼主修的时候肯定也没少下功夫吧!

是啊,WIFI换了三个。就是懒得拆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细心程度,一般机器都可以修好了

是呀,所以回来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型号为N开头,就是官换机啦

哦,谢谢,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地学的笔记本

不要用笔记本那套来搞手机。实地手机班老师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笔记本那套来搞手机。实地手机班老师是这样说的。

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8-06-14):
几乎不和iu呼唤i耦合剂哦i简欧空间和你可能空军

网友:
又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感谢老哥

网友:
这飞的线走的是挺远的,老长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WIFI换了三个。就是懒得拆罩子。

我也是,能不拆罩子的都不拆,就是罩子挡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