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9800显卡花屏 MATS 测试结果,帮看看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6-12-17):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16830      2329931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24
Read    Error Count: 16830
Write   Error Count: 232993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24      587498       16358           0
D24      580905         154           0
D24      580878         200           0
D24      580650         118           0
是逆时针 倒数第二块显存 有问题吗? 还主芯片虚汗了?

网友:
D通道第一位颗粒读取和写入错误,GPU虚焊,显存底部焊点氧化或虚焊,显存到GPU的通讯数据线有不良或者断线。显存颗粒自身损坏等等。

网友:
我一般会换个显存(换之前量下地址或数据线),如不行就加焊,再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A:
不是第二颗,是第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第二颗,是第一颗

好的,我换第一颗看看

网友:
换第一颗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