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刷机第二遍进度条卡主走不完案例分享

楼主(2016-12-17):
iPhone6,刷机能过,但是第二遍解包总是卡住,无法进系统。如果换了硬盘还不行

秒杀就是把WiFi撬了

我是红哥,大家可以叫我微信18672196659,加入红哥技术分享群,一起搞机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意思是说刷机过后,重启进不了系统就换硬盘撬WiFi啰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故障,有待研究。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吧 有待验证

网友A:
遇到过刷机完后  解压卡在进度条花屏的 CPU问题

网友B:
为什么把wifi拆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把wifi拆掉就好了?

硬盘里面有WIFI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刷机完后  解压卡在进度条花屏的 CPU问题

有可能是上盖供电有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