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一亮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6-12-17):
     进水的机子,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开机到0.6左右掉电,屏亮了一下,只是亮了一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进水的地方是声卡的背面,没有短路的地方~这机子是I7三桥合一的,BIOS刷了,一开机到0.6有调变,就掉电,还可以再次触发,求思路~

网友A:
屏供电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20V 3.3v 都有,这跟掉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
声卡芯片和网卡都拔了试试

网友:
拷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