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开机电流跑4.32一直报警

楼主(2016-12-17):
CFT3I开机电流跑4.32一直报警 桥也焊过 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有遇见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换内存没?

网友:
看看内存上的供电吧

网友(2017-01-20):
是不是一直报警,如果不上内存的话只报警2声,那么你把CLR_CMOS的换个脚插就可以了

网友:
有代码吗?或者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A:
好了吗。我开始电流跑0.43,加焊CPU报警三短一长,你们好了吗

网友(2017-03-15):
该主板电流跑到0.4A 不动,,拔掉内存也是一样电流。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我开始电流跑0.43,加焊CPU报警三短一长,你们好了吗

CFT3I 主板你修好了吗?

网友:
该主板你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这问题,帮忙提供经验谢谢?

网友:
测内存的条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