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o tft22w90ps显示器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12-17):
有时批示灯要亮一下但是又灭了,拆下测量12V电压不稳定,但取掉驱动板电压就稳定的是为什么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修电源板。

网友:
电源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典型的带负载差  查电源班吧

网友:
在5V或12V上接上一个假负载试试看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A:
5V和12V电容全换了。你拿掉驱动板就空载了。没负载。驱动和高压都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和12V电容全换了。你拿掉驱动板就空载了。没负载。驱动和高压都不工作。

把电容全换也是一样的,电容电压18至25伏跳变,把50V22uf也换了的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全换也是一样的,电容电压18至25伏跳变,把50V22uf也换了的

光耦换了。高压部分检查下有没有问题。高压短路也会导致跳变。把12V电容到高压的电感断了。再接驱动板看看。

网友:
带不起负载呗。,。

网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3V和5V之间的一个电容问题,可能是换了一个体积小了的电容,但容量电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