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730奇葩问题,求救

楼主(2016-12-17):
客人拿一台苹果笔记过来,能进系统,就是不到1分钟就进入休眠状态,怎么改休眠时间都没用,有时来不急更改就黑屏了,进PE没事,装系统后故障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求大神

网友A:
你给他装的是苹果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给他装的是苹果系统吗?

没有,是WIN7,客人说之前一直是用WIN7,没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是WIN7,客人说之前一直是用WIN7,没事的

你给他装回苹果系统试一下是不是电脑主板的问题,如果做苹果系统好了说明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给他装回苹果系统试一下是不是电脑主板的问题,如果做苹果系统好了说明是系统问题

还没装苹果系统过,不过客人拿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装苹果系统过,不过客人拿回去了

哦,苹果系统和普通系统差不多的做法,论坛上有相关教程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