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不跑码

楼主(2016-12-17):
三山电脑送来一机器,主板型号:G31M-ES2C。
故障:不跑码
因为是比较老的板子了,所以先放电,换U,换电源试了一下,问题依旧。经常修到G41板子不跑码或者挡内存都是桥虚焊,按压桥开机,还是不跑码。
测得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是正常的,直接拆掉了串口芯片。问题依旧啊.....
技嘉喜欢用双BIOS,我拆掉了Mbios,上电试机,跑马啦~~可惜无限重启.....
已经跑马证明就是Mbios损坏造成的,只有一个Bbios会无限重启,拆掉B,直接编程器复制到M,上机,跑马,亮机,不重启....

网友A:
GA主板双BIOS,反而易出问题

网友B:
两个BIOS刷成一样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偷懒的法子,短接MBIOS复位,或者调换主副,技嘉送钱的来了。

网友E:
技嘉的一般可以使用热键让副bios启动就对了

网友:
你把M的刷成B的吗?

网友F:
把m换到b上面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主板双BIOS,反而易出问题

额,我觉得我修好这个很了不起了...毕竟是小白,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刷成一样的嘛。

我是直接把M刷成了B,就行了,我以前修到技嘉只刷一个就行了,不知道这板子为什么非要2个bios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偷懒的法子,短接MBIOS复位,或者调换主副,技嘉送钱的来了。

Mbios 复位是什么-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一般可以使用热键让副bios启动就对了

热键是什么- -小白不知道啊,说的啥高级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m换到b上面就秒杀了

没有啊,我试了把M装B上不跑码,只安装M还是不跑码,俩对换也不跑马..拆了M就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bios 复位是什么- -

芯片的片选信号。

网友:
额,选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键是什么- -小白不知道啊,说的啥高级技术

如果副bios正常基本不需要拆主bios的
直接按着电源开关不要撒手,电脑会开机,随即会关机,不要管,按住超过10秒,撒手,按一下开机,自动恢复

网友:
台机主板修不出价钱了。都三四十。好没动力。

网友:
网上下个,我一般都是二个一起刷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下,赚点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再说

网友:
这板子有一个很无解的问题就是复位灯隔几秒一闪,要是拆了COM芯片还是一样只能换时钟芯片啦,再不行我是没辙了

网友:
技嘉主板bios 毛病多

网友:
我有一片换了bios也不见好,最后是南桥坏了,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