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不装cpu有cpu供电 装了cpu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17):
华硕k43sv 装了cpu 开机电流0,4 无cpu供电
不装cpu,开机电流0.5有cpu供电。但是不跑码,
量全板供电,除了无cpu供电其它正常,
cpu电源芯片换过,开启也有。无svid
准备换桥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更换CPU 试试看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呢?

网友:
先换CPU  刷BIOS 。。。不行再干桥

网友:
我一台一样的问题。也想换桥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修好几个,没有与案件号 难修

网友:
我也是讨厌修华硕的机器

网友:
换桥没有用。我试了。不要再试了

网友:
我这里也遇到一台华硕PR04JS,板号:K43SV。不装CPU有CPU供电,装上CPU就没有CPU供电,其它供电都有。但我的这台按开机键后,0.48A--0.28A不动了,一会电流自动跑到1.几A,掉电,然后它自己会自动上电,再次重复上面的过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是怎么处理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 弄错了,二代主板用一代U 不会出cpu供电,我就弄错过

网友:
凡是 先干BIOS 在说  CPU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