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分析下这个高压板电路。

楼主(2016-12-17):
这个是液晶高压板电路,书上写是推挽式自激多谐振荡器,但没有分析其工作过程。变压器pt1的1,5脚分别连到
三极管
Q3和Q4的b极,还有电容c3,q3和q4是通过r47和r48连在一起的,它们是轮流导通?还是同时导通?电路是怎么样自激的?请师傅们分析下,谢谢!

网友:
两个三极管都是npn的

网友:
这是逆变电路吧。。DC转AC

网友:
这好像是逆变电路吧。。

网友:
当然是轮流导通了,,如果是同时导通那就烧了

网友:
轮流导通。通过下面那个小绕组提供正反馈,产生自激。我的水平有限,也只能看出这点。

网友:
这样的电路结构,效率太低,管子发热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在修这个电路吗

网友:
三极管轮流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