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ISL9583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12-17):
    维修一台HP二代的机器,现在故障没有CPU供电,根据复位时序图发现没有DRAMPWROK   第二步PWROK和APWOROK也都有了

   前面条件都已经测量没问题,第三步有APWROK就会读取BIOS,现在问题是如何测量到桥有去读取BIOS,示波器我有。
  求大神指点一下,小弟修好后必定发一贴维修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

Clash UMA 6050A2398701.pdf

网友:
好像测BIOS的第一第二脚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A:
没有波波 都是按常规修

网友:
先把图纸下载收藏

网友B:
测bios第一脚cs#有没有波形

网友:
换桥。刷BIOS.查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bios第一脚cs#有没有波形

只要能开机都有波,要怎么确定是我想要抓的这个波

网友:
桥换了 bios也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波 都是按常规修

桥换了 bios也刷了 95831也换了好几个了,大神有什么要建议的

网友D:
跳自动看下是不是一直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自动看下是不是一直读取的

要调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

网友:
有思路。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25M晶振正常起真没有,CPU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换了 bios也刷了 95831也换了好几个了,大神有什么要建议的

不是集成CPU的可以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95831不出cpu供电,如果条件满足,可以拆掉24脚电阻,就可以出1.1vcpu电压啦,但是这个只能简单判断芯片好坏,不是绝对的,关于你问的怎么看pch读取bios程序,有示波器,查看pch有无读取bios,这个可以测量bios的波形,在bios读取成功以后pch会输出各组时钟,可以测量pch的各组时钟来判断bios有无读取成功。不出cpu供电,到底是cpu供电芯片不满足,还是芯片本身无输出,还是保护无输出,这个你还没界定。。。。。。

网友:
基本功好呀

网友:
记得拆24脚电阻可以判断芯片有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