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不过内存

楼主(2016-12-17):
技嘉GA-G41MT-S2不过内存刷BIOS不行 电压都有  内存236和238腿也有3V    最后修好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断线?断的什么线说一下吧!

网友:
看来是有断线 最好说明具体点

网友:
第一张线飞去哪了?都不具体说下思路

网友:
这样发帖有什么意义吗  修的哪都不说

网友:
是不是data和clk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