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660 开机报2E 核心电压开始开机有5秒后就没有EN了,怎么修?

楼主(2016-12-17):
华硕GTX660 2G D5 开机报2E后就没有核心供电了,(没有EN了),把核心供电IC EN脚的三极管拆掉,供电都正常了核心0.9 内存1.5 还有一个电压1.1V,但还是报警  2E 怎么修?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还报错,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复位信号到没到,打PCIE线路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到没到,打PCIE线路阻值吧

PCIE线路用带灯测试工具,没发现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到没到,打PCIE线路阻值吧

复位信号一般怎么查?

网友:
可能显卡供电时序错乱了

网友C:
用假负载测下pcie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假负载测下pcie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是测试主板是的PCIE槽? 换过主板了也一样呢!

网友:
刚刚找人代保670 冰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一般怎么查?

沿着复位针查,应该经过一个小六角芯片缓冲到核心

网友:
芯片没工作,说正确点就是核心没有收到PCI-E槽的复位信号,另外测测16对精密电容的两端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