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无背光,修好发现通电接主机无信号,要重新关下显示器才显示

楼主(2016-12-17):
     一杂牌显示器,原来是无背光,用手电照屏幕,有图像。(此处没注意显示器先通电,再接主机有没有信号,给后面带来困扰)。
     拆显示屏出来,把高压背光一体板上的高压板电路一一拆掉,贴上个双灯高压板,接好VCC GND   ON  ADJ   ,显示正常 。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显示器如果先通电开着开关,再接主机,显示器的信号灯不会亮,也不显示图像。如果按一下显示器的电源键先关闭,再按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显示器就正常 。或者是取下显示器的电源线,再 插上,显示器也是正常 。
       如果显示器一直是打开状态,只要显示器的信号线拨掉,再接上也不会显示信号,显示器的信号指示灯也不亮。 似乎是显示器要重新加电,这个加电过程才识别到信号。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但不知道大概是哪 部份问题,有高手遇到过没有?请赐教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什么型号,把板号和配屏一起发上来

网友:
有的显示器是要每次按开关才能开机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  电源板上的电容问题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代换24C02芯片

网友:
杂牌的电压不稳把5V和12V电容都换了。

网友:
驱动 板的复位信号  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要刷一下程序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