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n45gc2-lm开机直接挡D0,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6-12-17):
此机是一同行拿过来的,一开始是一个徒弟拆的,他说拆下来就好了,然后我又叫他装上去试一下,结果还是好好的,试了几次了都没问题,同行过来拿的时候也开了,没问题,然后同行拿走了,结果回去 的时候又不好了,又拿回来了,这次我自己直接在主机上点,挡D0,然后拆机,再点还是挡D0,顺手量了一下PCI A15 复位1.3V,好了,看到问题了,然后我就断电,只是拔掉电源的插头,都没动主板,去找图,想量一下PG是否正常,大概找了下,没找到图,只找到一个CPU供电芯片的图,PG脚在34脚好像,我再上电,结果跑码了,这下问题才是真的来了,因为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同行,这样明显不好交差啊!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接个各种上电,各种摔主板,都是好好的,只好扔给徒弟,让他加焊一下SB,然后扔一边了,不敢还给同行了,怕还出问题,直接叫他换板了,,,,,,,,,,,,,,,,,,,,,,复位只有1.3V,这让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大神写的一个帖子,大概好像是复位只有一半,最后好像是CPU到北桥的一个读取BIOS信号孔腐蚀引起,他的那个帖子纯粹是研究了,写的特别详细,所以印象特别深,,,,今天修的主板,因为没找到原因一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发出来让大神们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讨论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档D0 初始化芯片组,这个测全板时钟,外设,不好搞

网友:
一下好 一下坏  测试得烦

网友:
时好时坏的  就要耐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