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背光不亮,电感飞线解决。

楼主(2016-12-17):
华为MATE7-cl00背光不亮,电感飞线解决。不好意思灯控IC打成电控了,图片放大看。

网友A:
电感烧开路了吧。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有图纸 相对来说  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烧开路了吧。

测量了一下阻值很大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  最好不过了  利润大

网友:
这样的机很好报价啊!!!!

网友B:
有图纸好修,不过有些手机图纸真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好修,不过有些手机图纸真不好找啊!

确实是这样,没有图纸就是个瞎子乱摸,有时候铁扫把挺管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有图纸

网友:
图纸真是一盏明灯,和修笔记本修台板一样,不是说结构不懂,而是有时你根本找不到那样想象中的原件,特别是断线的,本应该是这里,但偏偏断线,造成根本无法判断。

网友:
有图修机就是快,无图就要找到眼花。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积分又到手

网友:
没图纸 真的没法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