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使用R7780的Lenovo显示器电源

楼主(2016-12-17):
使用R7780的Lenovo  显示器,带负载差或者干脆无输出的机器,直接把开关管S极的0.91欧的电阻换成0.39欧就OK。R7780和LD7576PS可以直接代换,LD7575PS 代换R7780要把第一脚的电容换成100K的电阻,LD7575PS   LD7576PS电阻里这个电阻基本是0.39欧和0.43欧,既然功能一样,R7780为什么用的是0.91欧。真不知道原因,希望大神指点,另外R7780在其他牌子的机器上暂时没见到,不知道其他牌子的机器上这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
这个电阻好像没有用这么大(0.91欧)的吧

网友:
专业修显示器的啊,我都没听过

网友A:
电阻改小  就是把输出电流调大了

网友:
这个就得问厂家的设计

网友B:
u=I*R,参考电压U不变,R越大,电流越小。如果原来的电阻是0.91的话,现在改小了,只是把取样电流增大了,但故障并没有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u=I*R,参考电压U不变,R越大,电流越小。如果原来的电阻是0.91的话,现在改小了,只是把取样电流增大了,但 ...

并没有故障,就是提高电源过流保护的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改小  就是把输出电流调大了

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