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1p独显机器不出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6-12-17):
接机LA-6751P,独显机器,见图

发现内存供电的上官已经烧黑了,换掉上官和pwm芯片,内存电感的阻值200多正常了,插上内存,再打内存电感的阻值5欧,显然内存已经坏了,内存的电压也会供给cpu,有点担心会烧了CPU,,换掉内存,插电,按开关,电流到0.5不动了,测量内存电压已经正常了,就集显电压没有出来,这个是要过了内存电压才会出来的,万用表测试BIOS芯片u5的第二脚有瞬间的波形,说明CPU已经寻址,,换掉CPU,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因为是烧了内存供电,先查内存的条件,供电,

刷了几个确定是好的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有点郁闷不值如何下手了。
没有办法,就测试了所有的二级转换电压,还是一样的问题。球求助各位大师,可以指一下路,下一步要怎么搞?感谢大家!
又查了Q60和QW61
也查了桥的时钟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桥要有什么条件才开始通过总线识别内存,求助大家!!

网友:
怎么没有大师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哦??我的人品不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是要换桥才可以解决吗,但是桥的时钟,和复位都是正常的,也有读取了瞬间的BIOS,我不敢轻易的换桥了。

网友A:
这个时候有请示波器上场,抓内存波!既然都知道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有,那就确定一下到底过了内存没发出开启信号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有请示波器上场,抓内存波!既然都知道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有,那就确定一下到底过了内存没发出开 ...

用示波器抓了内存的SM总线的波形,就是没有波形,才求助大师的。

网友:
你那U5有一次波形 并不是cpu寻址啊。那是南桥读取BIOS后,发出PROCPWRGD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这电流,cpu 的供电和时钟,复位正常了嘛

网友:
要用示波器才可以的

网友B:
1、你对比一下BIOS与PLTRST#,如果在PLTRST#之后BIOS还有很多动作,可以断定CPU已经读了BIOS;
2、你测一下DRAMRST#有没动作,再测一下WE#有没有动作,如果有动作,你就换个CPU供电芯片;
3、刷BIOS试试、查内存所有条件

网友:
只能换个桥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对比一下BIOS与PLTRST#,如果在PLTRST#之后BIOS还有很多动作,可以断定CPU已经读了BIOS;
2、你测一下 ...

感谢黄老师的精辟的简介,我马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