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L2025HS 灰屏 插上屏线就灰屏

楼主(2016-12-17):
     这个显示器刚接手的时候,电源板没有12V,后来我测量后发现,有一个二极管   SR5150的,测量后发现击穿了,换了以后,12V就有了,可是接好屏后,上电就发现灰屏,没图像, 难道是逻辑板的事情?可是测量逻辑板电压都正常的,不会是屏幕坏了?

    我用万能驱动板点了一下屏,还是灰屏的。      什么原因呢?   是屏幕坏了?

网友:
那可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点下别的屏就知道了

网友:
万用驱动板 点了  灰屏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万能驱动板点 如果用的不是原来的屏线那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出灰屏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5893-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视机灰屏的解决方法。

网友:
听楼主描述,基本就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你如果有条件,就用这一套点一下其他屏幕再看看

网友:
万能板不一定能点所有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