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有基带不读卡求助
匿名

楼主(2016-12-17):
是二修机器,基带有动过的,这种不读卡的直接重植基带CPU吗?

网友:
先打下值,测下供电,卡插入检测信号。看看是否正常先,

网友A:
没有串号可以充值基带   不读卡的有sim卡电路 先排除了 在考虑基带

网友:
你这叫没基带,不叫不读卡。查下基带工作条件。

网友:
最好测量一下基带供电,然后重置一下锡吧

网友:
星井06井,不出串号是没基带

网友:
供电,基带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串号可以充值基带   不读卡的有sim卡电路 先排除了 在考虑基带

这种问题不是先修基带再弄其他的吗?

网友:
看看卡开关供电,卡针阻值。拆卡保护管拉  简单送钱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基带*#06#不出串号,插卡都完全没反应的,有基带的情况下还要测电压吗?

先测下基带的工作电压和条件先,最后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