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70短路怎么查

楼主(2016-12-17):
小白,瞎修下,求助各位大神。插上面那个外接6P供电短路,自动断电不能开机,求助应该怎么查找故障点。能祥细点更好,谢谢

网友A:
上下管 短路了吗

网友B:
这样的应该是mos管短路了 测下哪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 短路了吗

场管在路测量短路,拆下又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应该是mos管短路了 测下哪个管子击穿了

场管在路测量短路,拆下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场管在路测量短路,拆下是好的

全部管子都是这样吗  还是某一个  一个一个拆  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管子都是这样吗  还是某一个  一个一个拆  肯定有短路的

大部分,只有两个在路测不短路,但拆下测量也是好的

网友:
这种只能一个一个MOS管拆下来测了,因为电流太大,这种电路比较难烧出来

网友:
不用一个个拆下来,在线测GS 一般可以找到坏的

网友D:
6PIN是外接12V,一般到GPU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你把上管全部拆了,看看还短路不短路。

网友:
可能电容短路了,烧鸡吧

网友E:
是上管短路了,可以在线测DS为0就是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PIN是外接12V,一般到GPU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你把上管全部拆了,看看还短路不短路。

MOS管全拆下来了,发现一个4926N短路,手上只有4835N、4846N、4821N,不知道可以代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上管短路了,可以在线测DS为0就是短路的

是的,见楼下,所列三个型号能不能代换4926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见楼下,所列三个型号能不能代换4926N

主板的CPU供电MOS可以代换,我一般都是在那里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主板的CPU供电MOS可以代换,我一般都是在那里拆的

那种不行,封装方式不一样,是QFN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不行,封装方式不一样,是QFN封装

现在新主板CPU供电上下管也是那种QFN封装的MOS管,应该可以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管全拆下来了,发现一个4926N短路,手上只有4835N、4846N、4821N,不知道可以代换吗

先代换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代换试试。

更换MOS管,短路问题已解决,但现在外接供电电源电路不工作,无任何电压输出到核心,PwM芯片NCP5395T坏的可能性大么?会不会这个芯片短路造成了那个MOS管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MOS管,短路问题已解决,但现在外接供电电源电路不工作,无任何电压输出到核心,PwM芯片NCP5395T坏的 ...

主芯片损坏引起MOS管短路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既然GPU没电,你应该围绕主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去分析。比如VCC供电,BOOT自举,EN开启,FB反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