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无显示

楼主(2016-12-18):
小米4无显示无背光,不扣屏裸板测1.8v,正负5.7都正常,没有WLED背光供电,请问不扣屏的情况下会不会有背光的电压,还有如果单独给屏背光供电16v左右的电压,背光可以亮吗?怀疑是屏问题没多余的测试屏

网友:
没有屏测试就打一下显示信号的阻值吧!我这有有一块也是小米4的主板,GPU有一个信号短路了,看电流能开机,但电流过大,只能换CPU了。

网友A:
背光供电阻值345应该没问题,现在不知道不扣屏能不能出背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阻值345应该没问题,现在不知道不扣屏能不能出背光供电

不要围绕着背光维修,你没有显示光修背光有什么用,打屏显示信号阻值,阻值正常就找个屏试试。

网友A:
就问一下时序问题,是检测到屏才开启背光,还是有没屏都直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问一下时序问题,是检测到屏才开启背光,还是有没屏都直接开启

没有时序表不知道,你可以上可调电源看电流看看能进系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