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智能电脑电饭煲不加热速修一例(转帖)

楼主(2016-12-18):
苏泊尔智能电脑电饭煲不加热速修一例

故障现象:一台型号为cfxb30fz6-62型智能电脑电饭煲,接入电源后屏显“EO”,不能操作到加热状态,同时,并有几声报警声。
  分析检修:拆开底壳后,首先拆下电脑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CN6(BOT锅底检测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为65KΩ,属正常,再测CN5(TOP锅盖温度检测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为断路状态,属异常,并应是故障的根源。正常时,此热敏电阻的阻值应与CN6相差无几。
拆下锅盖夹层后发现CN5的连线在锅盖与锅身的连接处有一根折断。焊好断线并用套管绝缘后再测其阻值为70KΩ.已恢复至正常电阻值。回复电路后拭锅故障排除。
该电饭煲的故障代码为:
  E0:顶部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1:底部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2:电热盘不加热。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在想修电饭煲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