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脑主板 COMMELL FS-97B 主板 开机针在哪?5VSB供电线给在哪??

楼主(2016-12-18):
工业电脑主板 COMMELL FS-97B 主板 开机针在哪?5VSB供电线给在哪??

网友:
主板上有标吧没标就看看机箱按键插哪里咯

网友:
工控机!头一回见!

网友:
这种主板5VSB电压一般是由底板供给的 有的是插小供电的(小供电是底板连接到主板上的)

网友:
可以通过io的开机脚跑下线找到开机的脚了

网友:
这个没有母板不好搞吧

网友:
有母板的 母板上有5VSB 和开机绿线,,现在就是主板不知哪 里上5VSB 和绿线 插入

网友:
主要是要找到哪 个是小供电的插口有5VSB 和开机绿线的,,好的,感谢5# ,6# 的朋友,我去弄弄看,找到了或修好了再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