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3G 板号:DAZRQMB18F0 F CPU SR170 独显4显存,开机0.05

楼主(2016-12-18):
宏基V5-473G 板号:DAZRQMB18F0 F CPU SR170 独显4显存待机电压有 PL14 =3.3V, PL15=5V  。  开机0.05A 指示灯亮

PL17=1.35V ,PL18=1.5V, PL11=1.05V    .但是 PL9,PL10,PL12 PL13 无电压    测PL9 可能是CPU供电 对地为0不知CPU好坏?

电路图

网友:
这种板载的U好像比较脆弱,换的代价和风险比较高,碰到几片都换板了。。

网友:
有图纸没得点位也不好搞!

网友:
这个只能用好u去试  板载真没办法弄  建议换板  不要浪费时间去搞了

网友:
为0肯定短路咯,断开后极看看

网友:
cpu可能坏了!!

网友:
板载CPU 很容易坏的 我觉得多半CPU坏了

网友:
CPU对地0.5到0.9左右是正常的,0。2的话就是差不多挂了。刷个BIOS看看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PL9对地只有0.2   断开后CPU这边还是0.2 供电端是400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板载U的南桥部分挂了,换不是虚焊,遇到很多了,只能换,没别的办法.

网友:
CPU坏的可能很大,换U和换板都是差不多,换板吧

网友:
这种U特别容易坏。。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遇到这种cpu要慎重

网友:
要知道一般就只能换一个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容易坏且不好修。

网友:
我遇过很多对地为0的 差不多都是cpu坏了

网友:
有图纸没得点位也不好搞

网友:
先检查+5v  +3v (并非待机5v 3v)

网友:
现在的机器容易坏且不好修

网友:
买一个板子换板子了。好板测量了 PL9对地二极管挡 是88   , 用阻值挡打是104。。因此原来CPU  100%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