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行分离DELL官网BIOS出错

楼主(2016-12-18):
官网下载的BISO改名后:
1:先放在E盘的根目录。
2:命令行操作e回车),
    4050.exe \writeromfile(回车),就报错了。已关闭杀毒软件。用的是WIN8.1系统。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没搞过!待机你搞出来分享结果

网友:
你的写反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三楼说的对。你的命令符(/)反了。你用成了路径符号(\)了

网友A:
不懂搞这些。是不是只有学员才懂这些

网友:
现在新款的不行吧

网友:
你把命令输错了。3#正确。

网友:
这种高大上的问题不会。

网友:
杠错了  看图忽略CD因为我没放在根目录

网友:
直接凤凰工具脱壳,你这个来的快

网友:
好像用分离软件更多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
是不是系统不对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3L正解。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搞这些。是不是只有学员才懂这些

涉及到BIOS分离合成 这个迅维有过教程的

网友:
左斜杠  右斜杠。。。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