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V1.2挑内存维修

楼主(2016-12-18):
主板型号:GA-78LMT-S2V1.2
故障现象:挑内存

故障分析1:换上可以亮机2G 1333
顺便量下其他供电

最后测试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238脚 SMBDATA 3.3V正常
内存118脚 SMBCLK 3.3V正常
测试内存SPD电压 3.2V 稍微偏低0.1V
故障分析2:换上不亮档内存报警2G1333
测试内存槽238的SMBDATA 3.3V 正常
测试内存槽118脚SMDCLK 3.3V正常
测试SPD电压2.998V 电压有点偏低0.3V 正常3.3v
通过故障分析1和故障分析2得知其他电压都正常 唯独内存的SPD电压有变化 换上内存可以亮的时候SPD电压偏低0.1V,换上内存不亮的时候SPD电压偏低0.3V 并且伴有报警声
图纸得知此SPD电压是由VCC3经过电阻转换而来的, 电阻标示MR19
跑线测试电阻就在内存槽的旁边 在线测量电阻阻值偏大
离线测量电阻阻值

维修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结尾 判断是内存的SPD电压偏低0.3V导致挑内存 更换电阻MR19后测试已经正常 拷机ok 附亮机图
总结:SPD电压偏低0.3V造成挑内存 是因为与VCC3转换SPD相连的电阻阻值偏大造成电压偏低0.3V.
附bios 图纸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换内存解决,,不行就直接飞线,硬结3.3,,就不会偏低了!!

网友:
vref也会挑内存

网友B:
这里所谓挑内存推测是内存槽不能识别同一类型不同容量内存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换内存解决,,不行就直接飞线,硬结3.3,,就不会偏低了!!

我本来是想给客户换内存来 可是客户要4G的内存 我试了很多条内存都不亮 只有2G的内存有的才可以亮

网友:
有时候偏低一点都不在意,原来是他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所谓挑内存推测是内存槽不能识别同一类型不同容量内存条

和麦毅成的那个帖子基本一样,也是这个电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
这主板有共同坏点,电阻

网友:
楼主这个威武啊,要俺早换内存去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好

网友:
分析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所谓挑内存推测是内存槽不能识别同一类型不同容量内存条

这里保险电阻阻值增大没有烧毁发黑痕迹推测是腐蚀引起

网友E:
观察好仔细,差0.几的电压都注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换内存解决,,不行就直接飞线,硬结3.3,,就不会偏低了!!

加个保险电阻比较保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是想给客户换内存来 可是客户要4G的内存 我试了很多条内存都不亮 只有2G的内存有的才可以亮

这个spd定义就是南桥识别内存数据信息传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观察好仔细,差0.几的电压都注意了,,,

这里0.3伏推测就是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产生的压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麦毅成的那个帖子基本一样,也是这个电阻变大造成的。

电阻变大一般相连供电测试点本身工作上电也会发烫

网友:
那条金士顿内存好像是山寨

网友:
分析到位,发帖专业

网友:
这细微的变化 一般都容易忽略掉的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谢谢。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pd定义就是南桥识别内存数据信息传输的

这个amd双桥是南桥来识别spd?内存寄存器不在北桥或者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0.3伏推测就是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产生的压降值

版主啊,这名字能不能改啊,,,,全英文好丑啊,,,,我说我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保险电阻比较保险吧

要保险的话 还是换块新板子最保险!!

网友:
不错,楼主修的可以,加分了,内存条件背的挺熟

网友:
下缺这个图呢,谢谢了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好强

网友:
所谓简便维修方法就是就是拆下阻值变大的保险电阻用焊锡直接连接焊盘两端解决

网友:
技术不错,找到病根了,一般我就直接换内存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