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15ISK 不开机求电路图

楼主(2016-12-18):
联想700-15ISK 不开机,求
电路图
,很新的机。
不开机

网友:
有人有吗?同需求一份

网友(2017-08-25):
嗯 我的也是这样不触发 拆掉BIOS电池能自动开机

网友(2018-02-25):
我的也是不开机,情况是不过隔离保护,没找到图纸,你的找到图纸了吗

网友(2018-03-30):
也碰到了 求图纸 不触发

网友:
一样的,刷了bios,还是不触发,这种io带程序的,只有换一下看看了。

网友:
图纸还没有地方买

网友:
看下版号是多少 机器型号不好搜

网友:
我的也不触发 取了小电池也不行

网友(2019-07-31):
这款没装电池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2020-10-09):
我的也是电流才0.13 左右 就不动了,显卡无电压 CPU 只有一个电压 1.2 v ,缺电压 ,3v5v 1.1 V 1.2V 有。不知道什么电压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