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帮我看看三星电源板

楼主(2016-12-18):
E1920NW电源的IC炸了,谁有板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看不到型号,谢谢

网友:
ice2qr0665

网友A:
ice2qr0665   我这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 同一个显示器型号
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少欧的,我的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ice2qr0665   我这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 同一个显示器型号

谢谢了,ice2qr0665

网友:
电源板电源芯片ICE2QR06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e2qr0665   我这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 同一个显示器型号
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少欧的,我的炸了

这个电阻0.47

网友:
我没有 帮你顶顶吧

网友:
这个电阻0.47欧

网友:
这个板很多修好带不起负载,小心哦

网友:
不好查 改通用模块吧

网友:
那个电阻用0.33的也行。我这边一个是保险,芯片,桥堆,保险电阻,稳压二极管全炸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吧 应该秒杀

网友:
随便装个保护电阻
就好了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你发的电阻应该是开关管接地的角,应该是二极管挡时通的,不换的话你安上还会炸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这板子质量不好,最容易出现炸电源的

网友(2017-01-21):
没有这块板子   路过帮顶。。

网友:
用0565改电源板
改上就好

网友:
现在的芯片品种繁杂,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