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台式机 K30AM 进系统所有U口不能用 求高招!!

楼主(2016-12-18):
求助: ASUS 台式机 K30AM 进系统所有U口不能用 求高招!!
主板图片:

详情说明:厂区的上门维修机。第一次维修时因电工380V接反  换的ATX电源。。这次本来是去做系统的,谁知道做完系统后进系统USB口 2.0 3.0都不认。

具体操作做:1.在BIOS下、 PE下USB口2.0 3.0都可以正常使用,每次在过WINdows 的LOGO之前可以灯亮可以使用LOGO之后灯就灭了  进系统不能使用。。

                        系统换过好几个故障依旧。(系统XP WIN7都试过)
                     2。刷BIOS 、COMS放电后故障依旧(主板拿回来之后试过)
                     3.因为他们单位有好几个主机用的配置(主板)都一样,后来就把隔壁系统号的硬盘调换了一下USB口正常 都可以使用,然后就把两外一块主板拿了                         回来继续维修想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回到店里后换一个固态硬盘重新做系统故障依旧。。。

       由于所有U口进系统都不能使用所有没法排除是不是驱动问题导致的,陷入盲区!求大神们指点下,看还能有什么高招呢~~~~~后续有新进展再补充!

网友A:
那调换主板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调换主板试过没有?

第三项和第四项已经说明,调换硬盘就是调换主板了  。。一个硬盘是动了系统的一个是没动过的系统。  我把妹动过系统的硬盘装到了要用的主机上 然后把不着急用的主机带动过系统的硬盘带了回来 重新做系统还有此故障。

网友:
第三项和第四项已经说明,调换硬盘就是调换主板了  。。一个硬盘是动了系统的一个是没动过的系统。  我把妹动过系统的硬盘装到了要用的主机上 然后把不着急用的主机带动过系统的硬盘带了回来 重新做系统还有此故障。我有两种看法:1.主板本身没问题,可能出厂设置原因,所以刷了一次BIOS。2.由于单位接电造成过380V短路,同样这个整机有好几台可能对单桥造成损伤!

网友:
USB对地阻值分别为:USB2.0口  两对435左右  ;USB3.0口  一对630、一对620左右

网友B:
那就把好用的那个系统,GHOST到另一个上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好用的那个系统,GHOST到另一个上就行了吧

那个不是好用的系统,那个是人家整机自带的系统,原装系统!我只是把没有动过系统的硬盘换到了要装系统的机子上临时用着。。但是 系统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而做系统后USB口又不能用、无法做任何操作

网友C:
不要用GHOST  用安装版,下官网驱动

网友:
从你的说的可以判断硬件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一下吴总说的方法。

网友D:
有P口鼠键接口吗?你这问题跟一些新主板装wiN7以下系统没有usB驱动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GHOST  用安装版,下官网驱动

WIN7安装版的 有吗 给个下载途径

网友F:
系统的问题,要安装集成了USB3.0驱动的原版ISO文件,我有,但是传不了给你呀。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P口鼠键接口吗?你这问题跟一些新主板装wiN7以下系统没有usB驱动差不多

没有PS2接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的问题,要安装集成了USB3.0驱动的原版ISO文件,我有,但是传不了给你呀。太大了。

发我邮箱 或者给我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的问题,要安装集成了USB3.0驱动的原版ISO文件,我有,但是传不了给你呀。太大了。

617605285@qq.com  发我邮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安装版的 有吗 给个下载途径

人家之前用的就是WIN7的系统 我后来尝试了安装版的 就用WIN8.1 64位的装上去了  所有测试都可以了  但是其他WIN7安装版的尝试失败 装不上去系统……  想找个可以安装版的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