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2-18):
l197wa 不开机维修 ,驱动板1.8V变成1.1v左右,更换两个三极管正常开机1

网友:
应当是两个很小的贴片管

网友:
我用1117-1.8 彻底根治过这个毛病,这是个通病。

网友A:
不是看的很懂,是3.3V有问题找出管子坏还是~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1117-1.8 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的很懂,是3.3V有问题找出管子坏还是~

是1.8V供电

网友:
两个PNP坏

网友:
改的哪个三极管  有图吗

网友:
直接两二极管从3.3降压过去也行。

网友:
看不到懂楼主写的是啥。。。

网友:
1.8伏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上个图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