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 V6.5 无复位

楼主(2016-12-18):
今天搞了个映泰G41-M7,期限有点虚,这东西图纸好少,结果一搜还真有,哈哈,搞起,查电压都有,,没复位,查芯片PG有1V,看到2个三极管转换就出问题了,3V  VRMPWRGD被拉低到0.71V,更换三极管正常出复位,带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1-M7 IG41A-M7S-V66.pdf

网友:
zge 这个是是通病,以前修好很多了

网友A:
有图纸就是王道 可是这个板子没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王道 可是这个板子没丝印

有就不错了,哈哈,其实没图纸也能搞,就是跑线恶心人,当然那个位子也是跑出来的,就是有图纸心里有底,还是华硕的点位好啊,哈哈

网友:
没丝印有图都难搞,因为我是新手

网友:
是映泰G41通病

网友:
没丝印太恶心了,不是老手的话会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有图纸就是牛

网友B:
好像没看出换的痕迹啊

网友:
没印的太恶心了的确

网友:
有图的  好查下问题

网友:
这是映泰的这型号通病啊

网友:
有时钟无复位 直接换那几个3极管就可以 测都不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出换的痕迹啊

更换了三级管。也许是照片不清楚吧,哈哈

网友:
三极管不良在映泰上面还是比较多的,各品牌都有各品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