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电池和电源不能同用

楼主(2016-12-18):
    今天接到一台Y580进水的,拆开处理水后插电,不接电池,可以进系统,接上电池插电源就大短路。拆机测量,PQ302导通,换掉,以为好了,插上电池,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拆机再测量,发现PQ303也是导通的,换掉测试还是一样。下了个图纸(其实我也不怎么会看图纸),发现PQ303第四脚连接着2个电阻,PR304(47K),PR305(10K),测量发现,PR305阻值无穷大,换之,OK。此机修复。本人小小白,大神请路过,勿喷

网友:
有时候修好机子就好了 能拿到人民币就万岁

网友:
基本保护隔离的维修     不怎么会看图纸不是关键 能修好就好

网友:
能修好就行喽。。

网友:
这两个电阻干嘛的啊,为什么无穷大会大短路啊

网友:
,这一部分不好看懂,pr30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pr305这个电阻拆了应该也不会有影响吧,怎么会引起大短?请哪位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