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战神K650C-I5不出独显电压。开启电压没有

楼主(2016-12-18):
求助:战神K650C-I5不出独显电压。开启电压没有,EC和桥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出。。机器可以显示,但认不到独显。。哪位大哥有遇到过吗?

网友:
有没短路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的啊  对图纸看

网友:
没图纸这种几乎搞不定的

网友:
在不行就是换桥了  开启一般桥发出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显卡的供电转换电压没出来,3.3V的!没记错大概在外接VGA接口旁边

网友A:
dGPU_PWR_EN#这是显卡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应为低电平才正常,但现在高电平,BIOS刷过了,GPIO_FB_CLAMP这个信号本来为高电平,但现在是低电平,也是由EC发出的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PU_PWR_EN#这是显卡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应为低电平才正常,但现在高电平,BIOS刷过了,GPIO_FB_CLAM ...

那可以考虑换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