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美FP-530电源板有啸叫

楼主(2016-12-18):
如题,客户一打印机使用过程中因错接380电压,把电源板烧坏,接手后目测400V电容鼓包,量了下保险己坏。随换上保险和原参数电容通电试机发现机器正常启动,但仔细听会听到有啸叫声,如果房间安静声间会更明显,板上的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了下,容量都正常,

开关管和功率管也换一上同型号的,但还是有叫声,哎,好郁闷,请大神指点下,
网上查了好久,大都说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但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声音,像是变压器的声音,也像是一个八脚芯片发出的,八脚芯片有两个,一个是2360AD,
另一个是EA1532C,我上一张图,请大家帮忙看下,该如何判断问题。

网友A:
能发出响声的,也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发出响声的,也只有变压器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B:
电源芯片没起动测300V 电容, 有可能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没起动测300V 电容, 有可能没启动

电容两个脚有300V,机子可以正常启动的。

网友:
顶上去,如果是变压器有啥方法不让它叫没?

网友C:
查二极管型号,换二极管

网友:
再检查下二极管,高压端的全检查一遍

网友D:
变压器输入端并个450V0.25UF和输出端并个50V0.25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没起动测300V 电容, 有可能没启动

没启动,会有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输入端并个450V0.25UF和输出端并个50V0.25UF电容

变 压器输入端很多脚啊,能否并到大电容两个脚上,输出端倒是只有两个脚。如果再检查一遍还是不行的话,我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二极管型号,换二极管

今天上午在检查高压端二极管时,发现有个较大一点的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测量是,显示是 一点多,一般的二极管不是只有零点五左右么?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我一会儿把二极管拆下来,上个图。

网友E:
找到了,就是这个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正反都为无穷大。请问是什么型号?没见过这种。

网友:
有个P6KE200A的二极管 ,用二极管档正反都是无穷大,看样子,就是这个二极管了,我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貌似找不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就是这个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正反都为无穷大。请问是什么型号?没见过这种。

这个二极管是稳夺二极管,型号是P6KE200A,耐电流200A,你这个是正反向无阻值,嚣叫,还能正常输出。我修到一个机器是富士通1080的机器,是这个管子击穿,能输出只有4V,而且还是慢慢往下掉,一直到没有输出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二极管是稳夺二极管,型号是P6KE200A,耐电流200A,你这个是正反向无阻值,嚣叫,还能正常输出。我修 ...

那也就是说,啸叫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了,把它拆了应该不叫了吧?

网友:
拆了依然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