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不跑马(高手飘过)

楼主(2016-12-18):
AMD主板不跑马,先查内存供电(1.5V有),CPU电压没有,查6328B开启脚24脚,没电压。Q15导通,拉低了此脚电压。再查VCORE_EN#,来自Q18,Q18G极电压为0,Q17G极有5V,拉低了Q18G极电压,排阻没问题,查Q19发现5脚和4脚不通,换后开机跑马正常

网友:
这是没有电压。不是不跑码

网友:
这种6脚管子貌似很容易坏呢。见过好多都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貌似4脚和6脚一连也能用,只要接地就行不拉低就行

网友:
V星的换五个角的引起没电压多 这个没有修过

网友:
V星的最爱坏这个小六角了,这是通病

网友:
ASUS多是排阻,MSI多是这种小芝麻粒

网友:
一般把三角管子拆掉 没啥影响的话  可以不装

网友:
现在我有一块同一样的主板  原故障开机风扇一转就停  开启信号Q15开路换了 CPU电压1.0V 不跑马  手动复位两次正常有显示   有显示测CUP电压1.47伏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