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70 独显BIOS

楼主(2016-12-18):
DELL 3470 独显BIOS,版号LOVELAND SKL MB  14291-1  PWB:51VP4 REV:A00
在修好的机器读出来的,请大家对版号下载

DELL 3470.zip

网友(2017-07-14):
备份的肯定刷了不正常  可以测试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8-21):
我这里有一台一插电电流就去到1.0A左右的但无显示CPU发热无电压,内存也无电压,不知是不是CPU坏了,先下你的BIOS试试吧

网友A(2018-03-06):
之前触发电流0.6刷了你的BIOS 0.1窝草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触发电流0.6刷了你的BIOS 0.1窝草啥情况

我怎么看你每个评论都一样 ? 真不能用 ?

网友:
下载了  刷了 不行  原来机器休眠有问题    刷了 直接0.11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你每个评论都一样 ? 真不能用 ?

哎  也是不能用  这种16M的 是不是特殊 不能备份?

网友(2018-06-22):
经验证这种16M的BIOS备份的,刷进去之后,如果不合成原机BIOS的ME的话,永远只会触发0.12电流,CPU供电出不来验证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