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1970 ILPI-175 12V 5V都没有,电源管理INN801

楼主(2016-12-18):
无供电,主供电300V正常,电容外观没问题。次级无12V 5V,芯片为INN801 ,找了好几个料板也没找到,在论坛里看到个贴子说可以用7575代换,料板上拆了一个7575装上,按照帖子说的1脚连接一个100K电阻再连接原来的焊点,(原来小板子上的1脚焊点是个空位),还是没有12V 5V。后来又换了50V10uf电容、光耦、MOS管还是不行。后来查7575的资料,说1脚是控制开关频率的,要通过电阻接地,按照要求飞了根线到地,接上电源12V 5V出来了,装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电源板除了简单问题,我一般都换板

网友:
电源我除了大电容鼓包,其他都是换电源-,-!

网友:
没有事我看   我也把我一大堆坏电压拿来龙弄

网友:
厉害啊 我还以为是小电阻引起的 跳变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这种芯片都不知道怎么代换,毕竟为了一个小芯片发货成本就高了。

网友:
7575用得真多,而且有不少芯片都可以用7575代换

网友:
现在电源板便宜

网友:
7575快成万能的了都

网友:
那个小电阻也容易坏哦

网友:
改芯片  有些要改下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