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m一会有待机,一会没待机。

楼主(2016-12-18):
k46cm一会有待机,一会没待机,这个机器待机只有5v,同行机器拿来说要死机,试了一下要掉电,不是死机,掉电过后按开关没有反应,测3/5v没有,把电拔了再插又有了,开机一会又掉了,再测3/5v又没有了,之后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进水,找到散热器下面有一个电阻有一点发白,好像是392k的,把它换了就好了,板子没有进水,应该是散热器温度高发热造成的。拍了图片但是上传不了,什么时候可以了就传上来。

网友:
哥  没有图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网友:
上个图纸呀。那个电阻呀

网友:
是过温保护了吗?

网友:
图片可以上传的 可能你上传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你最好先找个图纸

网友:
上传姿势不正确吧 所以图片没办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