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至高852热风枪不调节风速维修

楼主(2016-12-18):
上个月论坛发帖子的自己用的热风枪又坏了,nnd.这次是风速不可以调节,可以出热风.
拆出热风枪的主板观察了一下,没有元器件明显烧坏,调节风速的旋钮是一个单B500K电位器,这个东西还真是第一次修,只能试着修了.

先把最容易坏的电位器换了吧,手里也没有,只好找淘宝买一个来了,几毛钱一个duo买了 几个备用.
收到电位器后,换上故障完美解决.

                换下来的电位器

                     装上修好的主板

网友:
你的风枪坏,我的烙铁坏

网友A:
这个电位器相当于可调电阻工作原理,本身损坏就是调节旋转按钮两端阻值不能发生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位器相当于可调电阻工作原理,本身损坏就是调节旋转按钮两端阻值不能发生明显变化

对,里面的原理就是和可调电阻一样的

网友:
这可调电阻总是调解,所以容易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
不错,收藏,下回我的坏了就可以按这个修了

网友:
这种电位器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