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454l 进水 无法充电

楼主(2016-12-18):
水进到了充电芯片上面,没有这款机器的
,请问论坛的大神们怎么查这块板子的电路 ,
华硕

网友:
asus很少有图纸,真是很头疼

网友:
重点放在进水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断线或者电阻腐蚀的

网友:
Asus的没图 找个类似的参考维修

网友:
华硕没什么图,,,还是网上找个点位研究研究吧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