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3E1不通电,指示灯不亮维修求教

楼主(2016-12-18):
故障是用着突然屏幕关闭,指示灯也不亮。
查看过
电路图
,好像没有待机电压,只发现整流输入有300V左右,其他5V,12V都没有电压。显示状态就像关了机一样。没有维修经验,不知道是驱动板坏还是电源板坏了。请教思路。
维修经验

网友:
只能说电源IC和开关管这里问题比较大,但如果没有维修经验,还是送修吧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送修吧

网友:
当然是先修电源板了,先让供电正常。

网友:
5V,12V都没有电压,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和开关管看看

网友:
供电都没有 肯定是电源板坏了啊

网友:
5V,12V都没有,说明电源根本没有正常工作 ,。。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5V,12V都没有电压还用想?

网友:
没5V12V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只要有300V 这个问题就好修!你要测量 双二极管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基本就这3个坏

网友: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主要是检测前级,后级看5V 12V 有短路没有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打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