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60P 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12-18):
主板被做过手脚 现在修亮了。。用半小时掉电BIOS   刷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被动过的没找到

网友:
准时掉电刷原厂bios,桥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排除bios 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网友:
耍耍BIOS吧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找个合成的程序试试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准时掉电 还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半小时掉电  ,刷bios  合成bios,,,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散热没问题, bios 原厂分离的刷上一样的状况,对照着看了看 主板上也没有别的了。

网友:
非常准时 28分钟左右掉

网友:
关键这个掉电半小时,谁有时间等着它抓波形。没时间折腾它

网友:
放弃把 换板

网友:
只能换桥试下。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碰到过准时掉点的,搞了两天,刷个Bios,好了

网友:
这种准时掉电的,除了刷BIOS别的还真想不出哪里了,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就不好修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