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10

楼主(2016-12-18):
联想B4910通电待机0.09到0.10 。来回跳变 ,按开机键无反应。求解答。

网友:
待机 0.09 待机偏高 先查下 待机问题

网友A:
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高啊。。。。。

求解 ..........

网友:
查待机啊,这还有什么求解的

网友:
这待机高了,把主板拆出来后先看有没有明显烧的地方,没有的话再打阻值,一步步查。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啊。查查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有电压先出来了、。